pro/e转化cad的时候怎么插入三维图

楼主(2011-08-22):
我PRO/E工程图转化为dwg格式的图纸,用cad打开,里面的二维还在,三维的轴测图没有了,请问高人们,怎么转换后能插入三维图,谢谢!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建议检查系统选项设置

网友:
请教大侠,你是怎么用PRO/E把工程图转化成dwg格式用CAD打开的,菜鸟提问。

网友(2011-09-28):
呵呵不会转一直就直接工程图输出

网友:
在保存文件时,选另存为dwg格式,保存完成后就可用CAD打开了.

网友:
直接工程图输出.直接工程图输出

网友:
轴测图的 视图显示 里面的 显示样式  只要选的不是“着色”,都没有问题。

网友:
好像没有你说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