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定做一个这样的齿轮箱,谁能做到?

楼主(2011-08-22):
如附图,我需要定做一个如此的齿轮箱,要求不锈钢外壳,轴需密封。能做到吗?

网友:
      齿轮和轴,没有什么问题,箱体的加工,因只看到一半,估计要从中间剖分才可以加工和装配。
    恕我直言,齿轮箱的三维建模不像专业人士干的活。如果是学生,可以理解,现在的学机械的学生,都会三维、不会二维。
    不要担心,社区中工程师很多,会帮你的。

网友:
做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外形尺寸、接口尺寸、传递功率转速等等参数要亮出来。

网友:
那要看你对密封的要求有多高咯·····如果不抗压的话用油封就可以做到

楼主:
圆柱体的外径为100mm~120mm左右,长度<150mm,
圆柱体下部为法兰可拆,转速在1000~1500r/m,1:1传动,轴向负载为<20KG,轴要求完全密封,防粉尘进入,防润滑泄露,防水进入。轴封要求比较高。水冲洗时,要求上端面无积水。最好整个齿轮箱能耐128度的蒸汽高温。
箱体材质为316L不锈钢,整体焊接式。

网友A:
楼主的这个东西可以做,密封方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你轴跟齿轮设计合理就行,保证装配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东西可以做,密封方面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要你轴跟齿轮设计合理就行,保证装配要求

我现在提出这样一个方案,想请专业的公司设计制作。

网友:
箱体可以用不锈钢板焊接在加工。可以定做

网友:
产品量大吗?是否箱体采用浇铸呢?这样成本会降低不少。

网友:
可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凸出的那一段箱体轴线和主体轴线垂直度很重要,不然可能会出现齿轮安装位置有问题,造成噪音等问题,如果不考虑噪音的话应该没什么了

网友(2011-09-27):
做肯定能做的,技术要求上没有问题,需要考虑的是成本和周期。

网友:
东西很简单,和龙门铣床上用的直角铣头结构一样

网友:
画得太简单了,二维图是必须要的,数据才能完整的表达出来,做的话,大的话只能浇铸。不然成本很高。

网友(2011-12-26):
这设计不好做的,改了吧,别浪费社会资源

网友:
二维图是必须要的 还不粗的结构哈

网友(2013-02-10):
不用全部自己做。找个现成的齿轮箱。把输出的轴改成不锈钢铁的,箱壳外面自己加个不锈钢外壳就行。

网友:
首选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