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扭矩,除了用扭矩扳手还可以用什么?

楼主(2011-08-22):
求助:机械加工高手请进

想做个设备,测试把这个偏心接头(曲角)扭断时候的扭矩,除了用扭矩扳手,还可以用什么?

网友:
有专门的扭转试验机啊,在学校用过,两端夹住自动扭并记录数据

网友:
做个设备?
用一个减速机,一个电机,一个电流表就可以。
 电机带动减速机去扭固定好的偏心接头,在扭断的一瞬间,记录电流表的读数,然后通过电机的功率,减速机的速比就能推算出扭矩!

网友:
液压扳手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扭距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