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非工作状态时,活塞停留在气缸的中间,谁有办法?

楼主(2011-08-22):
现在需要一个这样的气缸,在非工作状态时,活塞停留在气缸的中间。大家有什么办法。

网友:
那工作状态是要完全收回?还是要完全伸出来?条件太少了···不好理解楼主的意思
如果使用的行程有时候长有时候短的话可以用行程可调的汽缸

网友:
用弹簧回程

网友:
是不是每次都停在中间啊

网友:
两边压力平衡即可吧

网友:
你是让活塞停留在气缸中间,还是非工作状态下活塞停在气缸中间,你想让它停在别的什么位置。
活塞停在什么位置是不固定的。
你要是想让他停在中点,设计的时候就涉及到惯性衰减的问题。算吧,呵呵。
如果不嫌费事,且不碍事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轴上加个位置固定装置。

楼主:
我的办法就是气缸中间位置开两个孔,两边同时加压时,活塞自动跑到中间区。但需要外置鞋东西。

网友:
ckd有一种气缸可以停在中间位置,但是定位mm级的

网友:
如果停在中间是自由状态就好办了,不知道停中间是不是还受外力两边压力平衡活塞还是会向气缸杆端移动

网友:
用弹簧啊
。。。。。。。。。。。

网友:
让气缸自己停在中间是不可能的。
我们做过同样要求的机构,我们是用机构来实现中位停,气缸没什么要求,只是要用“中泄式”三位五通阀来控制。

网友(点评):
不会太理想,我做过的,6个位置

网友:
有的气缸加磁性开关貌似可以停在中间位置,但不确定
这个问题你问一下卖气缸的就好了,问道了恢复阿,等待

网友:
不 太可能吧,加个机构了

网友:
理论上气缸是不能停在中间位置的,特别是中间位置还有位置要求;如果中间位置不需要受力,倒是可以有三位五通阀中卸式可以做到。

网友:
气缸不可能停中间,你需要中间位置的话用电机和丝杠的结构吧,或者中间另做活动的机械挡块,电磁阀用中位保压的,当然这样就复杂化了

网友:
不知道单片机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
在气缸上装上磁敏开关,想停在什么位置都可以。(需要电气控制配合)

网友:
用磁环控制气缸停住是没精度的,且来回停的位置肯定不一样

楼主:
我知道双行程气缸(两个气缸串联)能实现该功能,但设计上用不着。我需要活塞杆中空

网友:
想到一种结构,气缸在自动回到中间位(不一定是中间位),位置固定,但是不能受外力。
具体的是:在缸体上面钻两个孔,保证气缸活塞到达该位置时候,两孔都刚好导通(单独),两孔外接电磁阀,在需要中间位的时候电磁阀,控制两孔分别排气,气缸两进气口同时进气。
另外:为了提高定位精度,两孔可以垂直气缸运动方向做成线状长孔
以上纯属虚构!如有问题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这才是正解,但还没有看到过实物,如果已经有人用过了,请发点照片上来,谢谢。

网友:
可以改有两个气缸

网友:
SMC有一种带锁气缸,可以在中间位置锁住,而且允许带负载在中途停止,不过较大负载最好布置平衡配重结构

其原理大致是这样,在活塞杆端的出口法兰处,带有一个楔形锁,通过切向夹紧的方式抱死活塞杆,这个楔形锁也是采用气控的

你可以找SMC咨询一下,我们用过几次,效果还不错,就是太贵

网友:
两边用弹簧,电磁阀用三位五通中间排气型电磁阀

网友:
再加一个气缸顶出去就是了,可以避开你的活塞杆中空孔的

网友:
I KNOW!
1,排气端依次串接双向节流阀,两位三通电磁阀(阀1),带压力表的减压阀(阀2)。
2,进气端依次串接两位三通电磁阀(阀3),单向阀(阀4)。
3,将1和2气路并气,串接待压力表的减压阀(阀5)。

工作时,阀2与阀5设定与负载平衡的压力,阀1通电/阀3断电,气路1排气,气缸起吊重物,
阀1阀3同时断电时,由于阀4,气缸中间停止

网友:
条件有点少,我无话说,望楼主说全一点,呵呵呵

网友:
可以设置限位啦,还高级一点嘛就用阀来控制了

网友:
最好限位,纯粹依赖气缸和阀有点麻烦.

网友:
很简单的!机械限位后再加上三位四通阀,让它在中间位置就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话在你到达预定的位置加个死顶!

网友:
加一个限位,工作时就是,上——停——下,下——停——上

网友:
亚德客的这种气缸叫多位置固定气缸,能满足你的要求。。
但是我也没有用过,你得好好咨询下。。估计和两个气缸并起来用差不多吧。呵呵呵。。

网友:
我做过让气缸在五个位置停止的设备。用的是机械限位加中位机能为A,B口通大气,加磁感应开关。后来我用无锡艾尔特(广告部分)的电动推杆(说白啦是电机丝杠但是他们集成好,我省的自己设计)配合拉线位移传感器来做简单多啦。

网友:
加个限位

网友:
如果精度不需要很高的话用弹簧吧

网友:
37.38楼的应该都适合楼主的,提问的问题应该描述清楚...

网友:
查一下典型气路控制,有这样的控制图。我用过。
也可以问一下买气动元件的,他们都知道这个控制原理。可以让气缸停在任何位置。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的纠结了

网友:
哪那么麻烦,找个遥控玩具车拆了看看停止转向控制后怎么恢复直行方向的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