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铣中心加工四方

楼主(2011-08-22):
数控车用动力头和C轴加工四方,哪位大侠会,诚信请教,四边是直线吗?

楼主:
最好有加工过的图片,见识一下。

网友:
使用极坐标就可以了。看下说明书就可以了。

网友:
用车角机比较快,精度高!

网友:
如果是四边形的话用主轴分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