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维修广数系统928TE

楼主(2011-08-22):
现有一台广数928TE系统的6136数控车床,机床本身带有气动卡盘,每次装夹工件需点按操作面板上的按键,卡盘才能自动加紧工件,使用指令夹紧,松开指令,机床则不动作,恳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应该参数设置问题,卡盘动作指令M21,是不是挪作它用,楼主可咨询机床厂家

补充内容 (2011-9-4 18:03):
搞错了,M10,M11是卡盘动作

补充内容 (2011-9-4 18:04):
搞错了,M10,M11是卡盘动作

网友A:
GSK928TE系统面板本身无夹紧按键,你所讲的夹紧按键应是附加面板上的按键。机床厂对于气动卡盘的控制并未通过数控系统,而直接从电柜引出DC24v作为气动卡盘两位四通电磁阀的控制电源,通过附加面板的按键控制;要想既能通过按键控制又能通过M10、M11编程控制,需要把面板上的松紧按键两线焊入系统输入端的0v和脚踏开关输入点,再从系统输出端焊出24v和M10脚,并把这两根线作为气动卡盘两位四通电磁阀的控制电源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GSK928TE系统面板本身无夹紧按键,你所讲的夹紧按键应是附加面板上的按键。机床厂对于气动卡盘的控制并未通 ...

请问大侠,系统24V应该是和主轴,刀架输出的中间继电器类似吧,买个24V中间继电器,仿照车床主轴启动控制原理接上气动卡盘的电磁阀吧

网友:
原理一样。请对照手册的连接部分搞懂后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K928TE系统面板本身无夹紧按键,你所讲的夹紧按键应是附加面板上的按键。机床厂对于气动卡盘的控制并未通 ...

谢谢!!!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没有?你所说的按键应该是按下去加紧,按上来松开吧!重新安装一个DC24继电器,从接口处(X7)将M11焊跟线出来,与继电器连接,再将松开来的那个电磁阀的电源线引一根线,通过继电器再与输入电源接通即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没有?你所说的按键应该是按下去加紧,按上来松开吧!重新安装一个DC24继电器,从接口处( ...

还用修改系统梯图吗?

网友:
不需要,只在电路稍微改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