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5/8-12UNF-2B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1-08-23):
各位师傅,请问:1-5/8-12UNF-2B是什么螺纹?知道的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
美标细牙内螺纹

网友A:
1-5/8-12UNF-2B这是一个英制螺纹的标注
1-5/8是螺纹公称直径
12 是指每一英寸12个牙,即牙距为1/12英寸,
UN 是螺纹的标准牙型,牙顶角为60度,可参考<ANSI B1.1-1992>
UNF 细牙系列
2B 是指螺纹等级代码,一般外螺纹的等级分1A,2A,3A,而内螺纹的等级分1B,2B,3B

1-5/8-12UNF-2B螺纹的基本尺寸如下:
小径 1.553--1.535
中径 1.5785--1.5709
大径 最小1.6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8-12UNF-2B这是一个英制螺纹的标注
 1-5/8是螺纹公称直径
12 是指每一英寸12个牙,即牙距为1/12英寸 ...

多谢!讲得很详细~

网友:
这个是美制螺纹,不是英制螺纹

网友:
军用螺纹

网友:
简单123 说的真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