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刀是什么刀?

楼主(2011-08-23):
前几天听铣床师傅说铣刀里有一种飞刀,请大大说说这种刀的特点与用法?

网友:
飞刀一般都是自制的铣平面用,炮塔铣用的比较多。

网友:
不是小李飞刀...飞刀又叫舍弃式刀具或硬质合金刀具,从名字可以看出“舍弃”就是可以换,当然换的是刀片,它的切削部分是合金刀片硬度比较高,而刀片磨损后可以更换,用于较大工件的铣削的,可以用来铣烧焊过的地方,也可用来精加工

网友A:
飞,顾名思义,快,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刀

网友:
以前在书上看到过高速镗削机床的介绍,叫做金刚镗床,转速快进给量小,最初使用金刚石刀头,后也出现了硬质合金刀头。
主要特点:加工精度高,表面粗糙度好。                  不知是不是师傅说的

网友:
其实和车刀没有什么区别,可能稍微小一点。

网友:
叫飞刀的应该都是有点年纪的师傅了吧,我记得学私的时候,师傅也是说飞刀,一种自己制造的大直径刀杆。

网友:
应该是飞刀盘

网友:
应该是低速的,跟车刀差不多,一般用于粗加工,多数是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顾名思义,快,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刀

转速非常快 为什么要叫飞刀呢?

网友:
就是面铣刀,地方上通俗的叫法,就像广东地区把铣床叫成‘锣床’一样

网友:
其实这只是一些地方的叫法,比如浙江把一个面銑一下,他们会说把这个面飞一刀。。

一般指的是盘刀。

网友(点评):
广东也这样叫!

网友:
我们常对平面精加工进行飞刀,通过自制的飞刀通常刀柄与刀刃不在同一轴心上,刀刃可通与刀柄偏移10、20或是更大根据面要而定,将刀柄夹在铣床上开起铣床产生360度圆弧形进行逐步进刀完成铣削.

网友:
字打字了,粗加工

网友:
就是铣刀盘,我这老师傅经常这么说

网友:
飞刀:是指加工齿轮没有专用刀具,自己制作一把单刀铣齿类机件的刀具叫飞刀。

网友:
铣模具一般用得多一点,小切深,快走刀。

网友:
李寻欢的飞刀  又出江湖??

网友B:
看完了,还不知是什么东东?

网友:
飞刀 模具厂里好这样叫 广东学来滴 就是一个自制的小型面铣刀 刀片可拆卸的 以前我们在厂里都是自己弄  炮塔铣用的最多 简单方便 开粗最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了,还不知是什么东东?

大家说的都不一样   我快晕了都

网友:
如右图 ,这种五刃的飞刀一般是传统铣床上开粗用的。

网友:
通俗 就是飞个面  飞一刀  快速铣削平面的加工  所以就是平面铣刀

网友:
8楼的图就是所说的飞刀,

网友:
飞刀应该速度很快!!!!!!!!!

网友:
飞刀 就是平面铣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顾名思义,快,就是速度比较快的刀

呵呵........真的啊.........?

网友C:
呵呵,看了这么多。,迷茫了,究竟什么事飞刀呢

网友:
说白了就是,在刀盘上装夹的一种普通焊接式小刀头吧,主要用来加工平面,

网友:
是硬质合金盘铣刀的俗名,铣大平面好用。

网友:
大的面铣刀吧。

网友:
我们这边把盘铣刀就叫飞刀,刀片可以更换,刀片也可以继续刃磨。主要是粗加工用得多。铣方,铣平面,铣台阶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看了这么多。,迷茫了,究竟什么事飞刀呢

常用粗加工平面,转速高的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