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向键的装配-向高手请教

楼主(2011-08-23):
热轧柱塞连杆式卷筒上的动力端,一侧用平键一侧用切向键,

其中切向键不是标准上的那种,键槽一端是封闭的,和平键一样,只是切向键不同,其中的一半切向键顶到键槽封闭端,另一半与封闭端有一定的楔紧间隙。

装配完毕后需修配开口端使切向键与卷筒端面长度一致,然后旋紧端面螺栓,切向键与螺栓接触防松,

现在问题是由于空间有限必须拆下切向键修磨长度,不知楔紧后再拆下能否保证修配精度,请高手给介绍一下装配方法。

由于文件加密无法上传,不知描述的是否清楚,先谢谢了。

网友:
有点没看懂,不知道DS侧为什么会出现两个键。不过,我认为调整加工后的键,应该不会有影响吧。没图没真相,问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