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题:什么是流量脉动

楼主(2011-08-23):
什么是流量脉动,流量脉动受那些因素影响,他又影响了那些参数!

网友A:
涉及到流体力学的,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及到流体力学的,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是不是流量脉动越小液压系统就越稳定呢?

网友(点评):
好早以前学的了,忘记差不多了,感觉就是流体的连续性,不连续就会产生脉动咯.

网友(点评):
哦!我在百度上搜了一下说是每次排量不同所产生的脉动,

网友:
流量脉冲是由于泵造成的一般齿轮泵的大,依次是叶片泵、柱塞泵、螺杆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