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丝包装机

楼主(2011-08-23):
关于螺丝包装机。是走凸轮式的还是用气缸的好用?个人认为是走凸轮式的。有生产的厂家可以站短

网友:
没有说明是那部分吧?请详细说明一下如何?

网友:
螺丝包装机是不是指的是颗粒包装机,,如果是的话,建议你用凸轮式的,

网友:
如果你的设备里有气源提供,气缸是比较方便的的。没有凸轮是首选。这些都是指包装膜牵引部分。

网友A:
颗粒包装机是用伺服电机带动皮带拉膜,封口采用气缸

网友(点评):
现在都是这样的结构了吗?以前牵膜可是用凸轮摆杆结构。

网友(点评):
以前的还真不知道,现在基本都采用这种方式了吧。拉膜也分为普通皮带和真空皮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颗粒包装机是用伺服电机带动皮带拉膜,封口采用气缸

请教真空皮带是什么?
用皮牵长度精度如何控制?有色标如何控制带长,保证切到色标上?

网友(点评):
额,真空皮带大侠自己查吧,我说不好。伺服电机电机拉膜走位很精确,用走纸电眼检测色标,袋长控制就准确了。大侠多参考其他家的立式包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真空皮带是什么?
用皮牵长度精度如何控制?有色标如何控制带长,保证切到色标上?

谢了。还要多学习。

网友:
我是广州的生产厂家,欢迎交流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看来还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