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1-08-23):
我厂是加工钢管类零件的,闲钱我们一直用热轧钢管(外径269 壁厚20 ),在数控机床上精镗孔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是现在使用冷拔钢管(外径 壁厚尺寸一样)生产时却发现,精镗孔直径偏差一直在40丝到60丝左右,无法消除,请问是什么原因。(热轧和冷拔的钢管是一个牌号的,机械性能:屈服强度差不多,抗拉强度冷拔管高一些)

网友:
你要详细说,什么牌号的管?  哪个厂子的?是冷拔的还是冷轧的?你超差的管子是什么工艺?怎么超的,是全长都超差,还是局部,或头尾?

说详细了,可以明确告诉你为什么,

网友:
外径269 壁厚20 的钢管可以冷拔出来吗?

楼主:
我们是买别人的管子加工石油管接箍,牌号是37Mn5

楼主:
上图,求大神门解答,图为我厂加工的产品,偏差部分为图中248.44尺寸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请大家给出出主意,看看到底是神马原因

网友:
这么粗的管子应该是热轧和铸造,不能冷拔吧?
估计楼主的问题还是车加工工艺中的问题。

网友:
还是没能详细说出你坯料怎么回事,
热轧管由于是正火状态管,或已经热处理的管,你加工以后圆度不会有很大偏差,而原来是冷状态的管,由于冷加工时有很大的内应力,加工以后应力变化,装卡状态看不出来,卸装卡以后其变化就会释放出来,

这类问题常见,也非常简单,阿拉常处理这些对象,你必须追根溯源,从钢管源头找问题,看怎么加工的冷轧管,假如是冷轧的,有你现在的问题就一点不奇怪,就应该有的,没有,反而奇怪,

网友:
冷轧管表面硬化层较深且组织细密,37Mn5经过冷轧后形成锰结晶,加工时伤刀所致

楼主:
回楼上大神,就是冷拔管,我们原来一直用的热轧无缝钢管生产,现在老板新买了冷拔的钢管试用,就出现了如上的问题,螺纹尺寸神马的都没有问题,就是镗孔直径部分也就是图中248.44尺寸老是存在偏差,范围在40丝到50丝,原来采用热轧钢管都是在20丝以内的。我知道由于冷加工时有很大的内应力,加工以后应力变化,装卡状态看不出来,卸装卡以后其变化就会释放出来,但是难道没有办法进行加工的吗?

网友(点评):
试试把毛坯放上一段时间再加工呢?

网友:
见识,学问

网友(2012-03-07):
冷拔和热轧加工工艺和形式存在较大差异,冷拔管存在较大内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