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上市的90度角小模数行星减速机

楼主(2011-08-23):
即将上市的90度角小模数行星减速机

恳请各位大师多多指点

网友:
帮楼主顶下啊,我是菜鸟,看看下面的大师们有什么指教啊。

网友(2013-03-19):
这个很多吧

网友(2019-05-09):
看图两个锥齿轮基本没有什么减速效果,只是改变传动方向。但是行星减速器减速比不大。所以减速效果应该不是很好吧。 个人愚见。

网友(2019-07-06):
配对锥齿轮中心距是否可调,加工的位置度能控制在多少?这个对噪音和背隙影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