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热磁断路器,还需要加熔断器吗

楼主(2011-08-23):
选了施耐德的电动机热磁短路器,还需要再加熔断器吗?

网友:
你说的是加了电机启动器吧,那就不用加熔断器了,但要把保护电流设好。

网友:
一般热磁断路器起到过载作用,但是熔断器是短路保护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一般热磁断路器起到过载保护作用,但是熔断器是短路保护的

网友:
看的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