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密封问题

楼主(2011-08-23):
1.窗口玻璃怎么与钢基体密封。
2.玻璃能和不锈钢焊接在一起,起到密封作用吗?

网友A:
回复1. 我们一般是加 硅橡胶垫 或者氟橡胶垫  2.不知道 呵呵  有答案了烦请告诉我一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1. 我们一般是加 硅橡胶垫 或者氟橡胶垫  2.不知道 呵呵  有答案了烦请告诉我一声!谢谢

加硅胶垫后紧固采用什么?螺栓?如何保证螺栓受力一致

网友B(2012-02-10):
引用 楼主:
加硅胶垫后紧固采用什么?螺栓?如何保证螺栓受力一致

真空室的观察窗,经常用到这种结构,要看你的真空度要求,用一般的密封圈就可以,不过是钢化玻璃在最前面密封,以防抽真空的时候,玻璃损坏。只要钢化玻璃能抗住,后面的直接用螺钉压紧法兰就好了。

楼主(2012-04-06):
引用 网友B:
真空室的观察窗,经常用到这种结构,要看你的真空度要求,用一般的密封圈就可以,不过是钢化玻璃在最前面 ...

普通密封圈表面光洁度会影响真空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