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光洁度不好

楼主(2011-08-23):
在立式加工中心上用铰刀铰直径24左右的铜(黄铜)孔,要求光洁度0.2     现在铰出来光洁度不好,而且铰刀退回来时有拉伤。寻求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你铰刀是8刃吗,是,那你把刃口按总长三分之一磨去4个刃要倒角,留下4个刃锥度部磨成负角不要多,再用油石修正一下看看。加工中心冷却液铰孔(铜件)光结度不会高的。或者你用螺旋铰刀。

网友B:
做直径24的孔光洁度要达到0.2,可以先将孔做到小于24,然后用24的钢球压入通过孔后用绞刀去倒角飞边,孔光洁度
要好于0.2,尺寸误差0。

网友:
楼上的想法真的很不错哦,相当于挤压刀具,反正我没有试验过,不过我们之前的是用精镗刀直接镗出来的,因为黄铜这东西用铰刀的话,光洁度真的好不到哪去,还不如镗刀呢!

网友(点评):
以前给“西德大陆集团”做链论丕时就用的这个方法,高效、质量好、无废品。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直径24的孔光洁度要达到0.2,可以先将孔做到小于24,然后用24的钢球压入通过孔后用绞刀去倒角飞边,孔光洁 ...

应该是属于挤压棒的形式吧??

网友(点评):
滚珠轴承的钢球用压力机压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铰刀是8刃吗,是,那你把刃口按总长三分之一磨去4个刃要倒角,留下4个刃锥度部磨成负角不要多,再用油石修 ...

谢谢请问是去掉前脚还是后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去掉前脚还是后脚呀

前面的刃囗。

网友:
开玩笑呢吧    铰出来的孔能达到0.2 ???、

网友:
学习了。长点见识,羽化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属于挤压棒的形式吧??

我的是自己做的,一般孔留余量,车个棒子,棒子上车圆环,第一个圆环最小,最后一个圆环到尺寸,一般是4个圆环就可以挤压到位。上次一个零件镗孔外加工费用太高,就直接用这种办法做到零件合格,但是控制不到μ级单位。2丝内应该还是能达到的。

网友(点评):
不用麻烦,标准钢球挤压出来就是标准孔。

网友:
用24的钢球,学习了.应该是不不错的好办法.

网友(2012-04-18):
0.2的光洁度,铰孔肯定达不到了,需要使用挤压刀
带滚珠的滚压刀。 我生产钨钢铰刀的。Q460030198

网友:
有那样的绞刀。但是它是用钢珠做的可调的,和不可调

网友:
大家说的都很好啊,我也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楼主孔拉伤可以试一下不要快速退刀,用G85功能,不过0.2的光洁度铰的化有点勉强了,最好再加滚压或者珩磨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