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机是不是坏的?

楼主(2011-08-23):
刚刚买回来的攻丝机(不可以打孔的哦),当场没试验 (这个小东西还要试验的说...)
回来后要么一直往同一个方向转(要么正转、要么反转)
我们以前的都是这样的
攻丝的时候手柄按下去就可以了
手柄往提就退出来了

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搞的

楼主:
在的兄弟帮忙看看  是不是操作上面的什么问题

网友:
攻丝机是新的不会坏的,1,应该是你操作上还没有习惯,2,二个摩擦轮之间距离太近了,3,皮带太紧了。问一下是西湖牌吗

楼主:
不是西湖的 是天湖的  结构都差不多吧
中间有个铜的东西 一会转一会不转

网友A:
攻丝机一般最小能攻多小的丝

楼主:
这个我到没问  反正我最大打M14的
最小的我打M3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西湖的 是天湖的  结构都差不多吧
中间有个铜的东西 一会转一会不转

中间是一个由上下各一个母的摩擦轮组合体,是不是铜套串位啦,一般不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攻丝机一般最小能攻多小的丝

小型的M0.5~M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是一个由上下各一个母的摩擦轮组合体,是不是铜套串位啦,一般不会的。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急死我了
现在看只能是铜套串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型的M0.5~M3.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急死我了
现在看只能是铜套串位了

呵呵,兄弟我在扬州,不然一句话的功夫就好了。

楼主:
打电话去问了  他们说上面那个盘给油吸住了   等下去试试看

网友:
  不会吧,刚买来就坏?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就是上下2个么插片卡了  再就是皮带有点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到没问  反正我最大打M14的
最小的我打M3的

你没调好吧,好象是要先调整好攻牙深度,到底自动反转,操作手柄中间那个好象是可调整的

网友(2011-11-17):
像您是做模具的吧,您可以考虑用摇臂式的攻丝机,灵活方便,效率高!【宁波先辉竭诚为您服务】

网友:
问题可能在摩擦轮上,只要让机修钳工看一下就知道。

网友:
是气动的?电动的?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