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的钣金件如何展开?

楼主(2011-08-23):
用2007镜像的钣金件无法展开,怎么办?
我想了一个办法,在原零件中添加展开的配置再镜像,可是这时无法镜像,这下就没招了,求助高人!

网友A:
我是在工程图的时候直接调入原文件的平板模式,再插入镜向后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工程图的时候直接调入原文件的平板模式,再插入镜向后的方向

第一句明白,第二句不明白,方向是怎么处理,可否详解?

网友:
展开图应该一样的,大家都是平板,反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句明白,第二句不明白,方向是怎么处理,可否详解?

看楼下

楼主:
本人验证,可尝试以下两种办法:
1.如是镜像边线法兰的特征,可删除镜像,两侧分别做边线法兰特征;
2.法兰位置为材料在内时容易出现此问题,可把出现为的法兰或者周围的法兰特征,改为其他如材料在外等位置.
原因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