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继电器的具体含义 及接线方法

楼主(2011-08-23):
请问这个继电器的具体含义 及接线方法

网友:
这是一个四联的继电器吧

网友:
这就是24V直流继电器嘛,13、14脚是线圈,其它的是触点。四联的

网友:
今天我也看见这个了,一开始还不明白,看了楼下大哥的恢复有点明白了 呵呵

网友:
这里的“技术”讨论很热烈啊,呵呵。这也算作问题。

网友:
最常见的小型继电器,H54P.24V直流供电,4组触点。

网友:
这是一个24V直流继电器,因串有二极管,14脚必须接正极,13脚负极,否则线圈无法通过电流而无法吸合,9.10.11.12为触点中点,1.2.3.4为常闭触点,即断电时分别和9.10.11.12接通,5.6.7.8为常开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