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有用过宽38.5,高19的小槽钢的没?

楼主(2011-08-23):
最近做一个产品,其中用到了宽38.5,高19的小槽钢,但在机械设计手册和网上,怎么找都没发现类似的槽钢,难道国内没有生产的吗?很希望得到回答,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冷弯槽钢有尺寸小的,但也没这种型号
2.宽比高长,还长那么多,感觉不大可能,容易变形...
3.非标准规格的市场小,应该也能订做,你这个尺寸从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冷弯槽钢有尺寸小的,但也没这种型号
2.宽比高长,还长那么多,感觉不大可能,容易变形...
3.非标准规格 ...

一个外国客人发来的样品,其中用到了这种迷你版槽钢,市面上最小的是5“槽钢,如果有4”槽钢的话,我可以选用4“的槽钢!

网友(点评):
楼主说反了,对槽钢来说高H是38.1,宽B是19.05,热轧槽钢最小是5#,冷弯槽钢有小的,你找一家做冷弯槽钢的厂家就有相近的尺寸,可以选40X20X3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个外国客人发来的样品,其中用到了这种迷你版槽钢,市面上最小的是5“槽钢,如果有4”槽钢的话,我 ...

谢谢chntod对我的建议,客户的槽钢没有外R角,结构和普通槽钢没两样,冷轧的槽钢有外R角,强度不如热轧槽钢,而且是用作导轨的,看来还是得想想其他的办法,老外的样品实物都见到了,难道国内就没有类似的热轧槽钢?!

网友:
这种非标的槽钢,只有找厂家定做。否则就只有找客户商讨用相近尺寸的槽钢代替。

网友:
冷弯的确实强度不如热轧的,外面没有R角,热轧的量大可以订做,量小的话就有点困难了。

网友:
应该是一个装饰建材吧,槽钢没听说过有这种

网友:
非标的也没听说过这种,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个槽钢,估计是建材

网友B:
请恕小弟孤陋寡闻,确实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恕小弟孤陋寡闻,确实没见过。。

呵呵,我以前也没见过,直到我见到了实物后,谢谢大家了,看来是定做或者选用其他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