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W建BOM,请教

楼主(2011-08-23):
请问哪位高手会用SW建BOM?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啊?烦请指点一下···

网友:
插入----表格----材料明细表

没事多学着点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块的知识

网友:
这里可以看出父子关系,但是要求有完备的总装模型!!

网友:
高手还是很多的

网友(2013-04-10):
高手真多啊。。

网友:
俺愚钝,自制了个BOM模板。从SW模型总成级中以缩进形式导出到EXCEL中,更改一下以"."的层级关系显示为"-",通过几次函数计算算出层级关系(单层数量为SW导出,单台数量为计算)。

网友(2013-12-03):
点击材料明细表的列属性 编辑属性就可以了
编辑好了右键点击材料明细表的左上角另存为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