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几十张工程图纸一次性转换为PDF,请教

楼主(2011-08-23):
请问哪位高手可以将几十张工程图纸一次性转换为PDF格式?望高手指点

网友:
安装一个PDF的虚拟的打印机,将工程图转换成PDF格式,试试!

网友:
有批转换软件,装一个就可以

网友A:
solidwork自带就有插件,有2个方法,1是工程图直接另存为PDF文件,2是打印,选择PDF打印机,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人家说的是一次把好几十张转成PDF滴,我只能一张一张的转,没什么高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自带就有插件,有2个方法,1是工程图直接另存为PDF文件,2是打印,选择PDF打印机,打印就可以了

高手,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我现在都是一张张打开来转换的。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没什么问题啊。想偷懒的话,可以用task schedule。

网友(点评):
老虎说的对,就是这个,SW自带的批处理工具,相当犀利

网友B: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才发现有这个功能! 强! 刚才同事说了一句:SW真的很强大,有些细节处理就算不清楚,SW也能自动搞定.

网友:
谢了 楼上各位 ···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用过“task schedule”哦!应该就是所谓“批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谢谢高手指点迷津···学习了···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有收获,以前都一张一张转的,手酸啊。

网友:
“task schedule”这方法只是可以让电脑代替人去工作,对于一般的电脑来说,速度还是很慢,跟人工差不多。所以要用的话最好赶吃饭或休息的时候

网友:
来这长见识了,牛人就是多啊

网友:
太好的方法了

网友C:
装一个SWTOOL就可以了,别说批量转PDF,批量转DWG都行,批量打印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一个SWTOOL就可以了,别说批量转PDF,批量转DWG都行,批量打印也可以

楼上的,你说的这个SWTOOL是什么软件来的,是solidworks的一个插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你说的这个SWTOOL是什么软件来的,是solidworks的一个插件吗

别人二次开发的一个小插件,很好用,你百度就找到了

网友:
试了一下,真的是快啊,谢谢楼上的高手!

网友(2011-10-31):
不过转DWG格式的用SWTOOL软件,那些线条会自动转换吗???

网友:
你是什么格式的图纸,如是.dwg格式的可以用Acme CAD Converter中的批转换

网友:
谢谢8楼,我又学习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原来由这个功能,这个插件太好了,以后就不走冤枉路了,十分感谢

网友:
好彪悍,赞个

网友(2014-09-02):
谢谢,我正需要 这个

网友:
8楼的方法不错,赞一个!

网友:
又学了一招,good

网友:
可以通过扫描

网友:
哈,这里说的是批量处理办法,没想到,现在还是每张打印然后整理在一起!!

网友(2015-06-04):
谢谢!又学到一点

网友:
在打开一张工程图里添加若干张工程图,然后转化为pdf格式的。

网友:
好强悍的功能。。。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谢谢大家的指点。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试了试,感觉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好像没有这种神器吧,只能一张张打开一张张转。

网友:
我的2015版怎么没有啊

网友(2016-06-27):
感谢论坛大神无私奉献

网友:
也有相同问题待解决

网友:
学习长见识了,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用过。

网友:
楼上贴图正解!

网友:
感谢8楼,又学了一招

网友:
不知道学学看

网友:
感谢8楼大神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