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声音异常,无泄露和吸空,请教原因!

楼主(2011-08-23):
定量柱塞泵, 2.5ml/min 流量的   ,开泵后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  开始觉得是吸油管太细,吸油不畅,后来换了粗的,结果还是这个样子。。。求解, 检查过泵口没有泄露,没有吸空。

网友A:
前端有没有过滤器,是否是过滤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端有没有过滤器,是否是过滤器的问题!

没有。。。。

楼主:
是3.5l/min 流量

网友:
是突然间开始这样的吗?温度如何?
另外检查一下油泵的困油泄油管是否堵塞(泄油管直接回油箱,管路上一般装有单向阀,检查一下)。

网友:
检查是否是泵轴承发出的声音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我在检查中。。。。。

网友B:
先确认压力是否正常,如果压力正常泵内部应该没有问题!建议检查以下几点:一:吸油管是否变径突变严重,吸油管密封;二:油箱液位是否足够高,油箱内泄油管口和吸油口是否距离太近;三:泄油是否顺畅,壳体压力是否偏高。若压力不正常,就要考虑泵内部是否有损坏

网友:
先确认压力是否正常,如果压力正常泵内部应该没有问题!建议检查以下几点:一:吸油管是否变径突变严重,吸油管密封;二:油箱液位是否足够高,油箱内泄油管口和吸油口是否距离太近;三:泄油是否顺畅,壳体压力是否偏高。若压力不正常,就要考虑泵内部是否有损坏

说得很好,我也来补充补充:泵与动力源如果同轴度误差太多也会造成噪音,另外,回油管必须插入液面以下。。。。。。

网友:
1,泵内轴承磨耗或破损
2,齿轮精度低,摆动大
3,定子环内磨损严重
4,甭轴与电机轴同轴度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确认压力是否正常,如果压力正常泵内部应该没有问题!建议检查以下几点:一:吸油管是否变径突变严重,吸 ...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壳体压力要怎么来检测呢?谢谢我是新手好多东西不懂呵呵!!

网友:
静待高手回答,认为是内部轴承磨损。

网友:
连轴器是不是出问题了?还有机座是否松动了?

网友:
楼主给个结果咯!

网友:
柱塞泵里柱塞滑靴掉了

网友(2011-12-29):
学习了,油液不够的时候也会出现异响或者泵的吸油口被堵起,不顺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