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轨迹物料小车转向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3):
请教各位:做一种四轮物料小车,要求在转向时车轮同轨迹运行。转弯时后排两个轮沿着前一排两个轮的轮迹运行。求教转向系统怎样做最简单。要求四个轮分别安装在车的四角。

网友:
有轨就可以,没轨感觉比较复杂,猜的

网友(点评):
想了下有轨的似乎也不容易小半径转弯,可以用万向联轴器传递动力来适应车轮的转向?...不知有成熟的产品应用没

网友(点评):
工厂用的,没有像火车轨道那种轨,使用时也像火车一样连着有好几个一串走,最大角度是直角弯

网友(点评):
有一个动力车当小车的动力,小车本身不需要动力

网友(点评):
有轨道应该是最容易实现这个要求的,无轨的是数学问题,而且还需要精确控制每个车轮的转向

网友:
火车下面的轮子,也是有柔性的悬架,摇摆式结构。带有轨道导向的,轮子间隙做大点,小尺度的,依靠间隙弥补过来。要是没有轨道,你的车身要做出柔性铰接结构,像蛇一样,要是为一个刚体,是无法实现转弯同轨迹的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是让前面的两个轮相对平行后面的两个也一样,加上转向系统后,这样在转弯时靠内侧的前后两轮和靠外侧的前后两轮所在圆的圆心相同,即靠外的在大圆上,靠内的在小圆上,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点评):
柔性铰接结构,您能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点评):
这样是不可以的,要保证轨迹相同,必须使用转向架,火车的轮子是装在转向架上,不是直接装在车厢上。画图就能明白了,四车轮在直线行走时,两侧前后的轮距是相等的,而当在弯道上时,两侧前后的轮距离是不等的

网友(点评):
我做过就像楼下这位大侠上传的图片类似的,因为装物品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所以我想将四个轮直接固定在车的四角上,只相对与轮本身的安装轴自由转动,可这样理论上老过不去

网友(点评):
我这样做过,因为此结构的转向中心在两轮的中心上,而轮间距是700mm,小车有一个缺点就是在往小车上装物品时,一旦物品不在车身的中心上,车身就会向一边偏,我的中间转向又是支撑系统没做好。如果改进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点评):
直观的理解,中间的支撑同时又是转向的这个机构如果直径做得很大,接近于轴两侧的轮,这样就不存在物品偏移时车身不稳的情况,这个机构怎样设计,有简单的方式吗

网友(2011-09-28):
没有轨道应该实现不了! 如果要实现,除非可以精确控制每一个轮子的转角和转速的情况! 那样成本就太高了。4楼得方式可以很容易推翻,试想如果是前驱动,前面轮子进入弯道后,后面轮子受到的牵引力马上就会改变,这样后面轮子会马上做转弯的运动,就不会在跟着前轮走完那段直线后再转弯了。

网友(2014-03-19):
可以实现前后轮通轨迹行驶,车子的长度不同和制作上的累积误差,前后轮轨迹误差最大达到200MM(4台车测算的),一台车的话也就10MM左右了。只要做到4个轮子行驶在联动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做的比较多了。

网友(2015-09-11):
同轨迹拖车、同轨迹小车(宝上有,长春产的,据说是八个小拖车都能在同一点转弯)。

记得有篇帖子是讨论这种小拖车的,其中的例子有火车站台上用的行李拖车等。

网友:
是否可以采取中间梁差速连接后是有四连杆结构来保证在转弯是前后同侧轮子轨迹一样

网友(2017-01-06):
完全可以实现同轨迹

网友(2020-08-08):
引用 网友A:

4辆车是怎么测算出200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