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铸铁,用什么刀片好?

楼主(2011-08-23):
最近车水泵泵体,有个内孔,只有0.02毫米的公差!刀片磨损比较厉害!
尺寸不好控制!试了好多种刀片,都不行!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A:
用YG8的铸铁刀试试吧、我们厂数控车铸铁都是用YG8的、尺寸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YG8的铸铁刀试试吧、我们厂数控车铸铁都是用YG8的、尺寸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化

我想用可以更换的刀片!不知什么材料的好!

网友:
yg8的刀片

网友:
试下,三菱UC 5115,东芝T5105,T5115,T5125,株洲YCB011,YCB012

网友B:
试下数控机夹刀,三菱UC 5115,东芝T5105,T5115,T5125,株洲YCB011,YCB012,楼主再不行用金刚刀吧,我车镁合金的,早上来量下,基本一天不改刀补,就是挺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数控机夹刀,三菱UC 5115,东芝T5105,T5115,T5125,株洲YCB011,YCB012,楼主再不行用金刚刀吧,我车 ...

金钢刀,能用吗?好像不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金钢刀,能用吗?好像不行吧!

他说的是CBN立方氮化硼)吧,专门加工铁件,有超高硬度,而PCD金刚石是专门加工钢铁之外的有色金属,就是价格贵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CBN立方氮化硼)吧,专门加工铁件,有超高硬度,而PCD金刚石是专门加工钢铁之外的有色金属,就是价格贵 ...

是啊,我是PCD金刚石的,你转速高点车铸铁也行吧,吃刀量0.5-0.8毫米,金刚石做精加工,再加个个数控刀粗加工。楼主可别告我两丝公差不用精加工

网友:
暗红色的车不锈钢那种。。。。还有没有涂层那种。白白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俺明天试试!

网友:
哈哈,YG8车铸铁车最很磨损了,一般车铸铁用YG6的

网友:
Ybd 052株州产涂层刀。专做生铁半精、精车,性价比相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