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这样的零件,却不知道名字, 或者怎么描述它?

楼主(2011-08-23):
需要这样的零件,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或者怎么描述它?
一条条的橡胶或者塑料,中间可以用手按下去,比如这个东西放在抽奖箱中,手放进去掏签出来,可以用来防偷窥泄密,大致的功能是这样的,只是不知道这个结构或者零件叫什么名字,我用什么关键词来找它,有现成的可以买吗?

网友A:
就叫抽签箱好了.可能没有现成的,自已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叫抽签箱好了.可能没有现成的,自已做一个吧

我只是大致描述一下他的结构,具体形状可能很多,我需要知道他的型号和名称,如果有卖的话就买了,哪位高人知道它?

楼主:
我是要用一个细长的,中间放电缆线,既有稍微固定住线不乱动的多用,又显得很整齐,紧密!
这样的密封圈(暂且这样叫他),我好想见过的,只是使劲想,也记不起在什么地方见,用在何处!
这样的东西,不能是自己拿剪刀和橡胶做出来的吧?

网友:
你要的这个还真没有见过,现在固定电缆线的东西和你要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
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看你什么要求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