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直径分别为65,71,100的销轴怎么选择中频淬火的功率?

楼主(2011-08-23):
淬火机床是8KHz,200KW的,销轴材料是42CrMo,工作功率和电压应该选择多大?怎么计算的?淬硬深度是4mm,各位大哥有知道的吗,我刚毕业,对这不是太懂,希望有人能帮帮忙。谢谢

楼主:
给一个参考的功率和电压也行。

楼主:
谁能给个指导性的的意见呀。。。。。。。。。。。。

网友:
最近刚好研究了一下,说一下吧!
其实什么机床都可以做!因为功率、频率的只是影响加热的时间和面积,如果机床功率不够,可以做一个较小的感应圈,整个轴的哦查案牍方向分几段加热,也可以转动慢一些来达到加热要求。
我不是热处理专业人士,但是实际现场我看到就是这样做的,也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指导。

网友:
很想帮你,可我只懂淬火介质,查资料也没找到,回头还是问问公司的热处理工程师吧。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
我主要是不知道比功率怎么选取,按手册中查的计算出来的工作功率才不到30KW,加热时间10多秒,还有电压怎么计算呀,大家有了解的都讨论一下哈。

楼主:
补充一下:在我查的资料中一个是根据频率,淬硬层深最佳比功率是1.6KW|平方厘米,另一个根据工件直径,淬硬层深和频率比功率是0.45KW,两者相差很大呀,该用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