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轨的热胀冷缩,请教

楼主(2011-08-23):
火车轨到底是怎样控制热胀冷缩的?  现在的火车轨是不是材料用的比较好,还是什么原因,感觉就是材料用的好,热胀冷缩比较小的话,毕竟导轨的长度在那儿,查了百度,不过看得也不是那么明白,有没有懂行的大侠详细解释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A:
一个是材料想办法,使其尽可能合理,另外一个就是强力限制,这个技术要求特别高,有一个点松动,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材料想办法,使其尽可能合理,另外一个就是强力限制,这个技术要求特别高,有一个点松动,后果不堪设 ...

大侠,请教一下!

铁轨表面经车轮碾压之后发生塑性变形,下部发生弹性变形,又因温度变化产生的应变,车轮表面拉扯之后会不会产生出现裂纹。

呵呵,铁轨还是很厉害的,东北零下30°,铁轨还能够工作,不简单,真不简单。

百度了一下 无缝线路,温度应力的解决有两种:憋和不憋,根据温度的变化区间选择。

高铁肯定得采用憋了,否则流动的铁轨太可怕了。比如武广铁轨就是采用憋的方法,上面的锁紧螺栓肯定要进口了,否则更大的事故就要出来了。

呵呵,想到之前出的动车事故,政府太过分了,骗人也要带点水平,因为铁轨都有严格的监控系统,何谈撞车呢。

我估计很有可能动车刹车刹不住了,为了不让其在繁华地带造成更大的伤害,就让另外一辆车做刹车,否则事故出来了,政府为什么都很淡然呢,并且有很多的难以置信的处理方法呢!

网友(点评):
车轮表面是疲劳损坏,正常应该是一定里程以后局部剥落,再发展就是深度裂纹,就必须报废,螺栓肯定进口,国内对这个材料研究很浅,玩不了,撞车的事情不让多说,潜在问题还有,出差飞着为好,短途自驾为妥

网友(点评):
呵呵,谢谢! 难道您知道动车的事故原因,哎,居然让你知道了,小心一点!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阿拉从来不想知道不该知道的东西,你告诉阿拉,阿拉都不听,阿拉说的只是钢铁技术,说钢铁会怎么样?其它东西与阿拉没有任何关系,不影响阿拉吃饭,哈哈

网友(点评):
铁路上有专门的轮厂,轮饼没到产生疲劳裂纹时就磨的差不多啦,再加上要车削车轮表面(轮惘踏面)。

网友:
火车车轮是会产生裂纹的,一般是疲劳裂纹。所以在线路上每500公里(有是会有变化)布置有列检所,对轮对及各方面进行检查,而且每隔一年到一年半要对轮对进行大修,和铁轨接触的我们叫轮惘踏面,一般是会用车轮车床加工的。高铁的无缝轨道是通过螺栓等配件压紧在整体道床上的,有专门的养路工进行保养。不过整体道床技术在德国好像只是实验啊,没人用。

网友B:
高铁的钢轨是500米一根,钢号是80钢,含碳量比火车钢轨高,膨胀系数比普通的钢轨小,在安装时直道是固定的,在钢轨接头处有工程塑料。弯道是通过联接板上的腰型孔浮动联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铁的钢轨是500米一根,钢号是80钢,含碳量比火车钢轨高,膨胀系数比普通的钢轨小,在安装时直道是固定的, ...

500米?不止吧!大侠是这方面的行家,望多多说明,主要是高铁再次出的事故,本人经常要跑来跑去的,这不怕怕了嘛

网友(点评):
专家谈不上,只是在这个行业,随口问问就知道啦。高铁的是500米,在安装好后每个导轨的接缝处会放工程塑料片进去。我单位附近就是高铁的长轨基地,主要任务就是将短的钢轨焊成长钢轨。

网友:
《劳动报》“北车避而不谈召回” 文:有消息称是因车轴裂纹。

网友(2011-10-18):
引用 网友B:
高铁的钢轨是500米一根,钢号是80钢,含碳量比火车钢轨高,膨胀系数比普通的钢轨小,在安装时直道是固定的, ...

大侠,能不能给我说下普通铁轨是多少号钢。谢谢。

网友(2011-11-20):
期待大家积极讨论 。。。。。

网友(2012-07-28):
发一个有关铁路钢轨的GB,希望大家有用。

网友:
干线铁路基本事都是无缝线路了。无缝线路根据处理钢轨内部温度应力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温度应力式和放散温度应力式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