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水压机单向阀本体问题(求助)

楼主(2011-08-23):
    09年的300PMA的水压机了,电机带曲轴箱的那种。今年生产前大检修了一次。正常生产压力250MPA,以前压力还挺稳定的,后面经常出现“蹦”,“蹦”噪音,压力也跳动,切割陶瓷全部起齿状了。压力波动有50-90多MPA。。刚开始,我以为是水质问题,杂质卡在进水阀芯里,换了新的过滤器,磨了阀体平面和阀芯。用了4-5个小时还是同样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换了新的限位板和进水阀芯还是一个样,,反复很多次,都没有办法解决。。
   望朋友们帮忙分析下到底哪里出的问题。。谢谢!!

网友A:
广东省的机器吧

网友B:
压力波动是由于系统内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压力不连续、不平衡所致,
按楼主所描述应该是电机驱动的3柱塞超高压泵,可能的原因:
            1.进水空气混入问题
            2.三根柱塞分别和填料函之间的磨损内泄量不一致而发生的3相压力不平衡
            3.蓄能器损坏
            4.高压系统共振(检查压力调节阀或溢流阀阀芯弹簧等)
            5.高压泵内部的吸入/排出阀断裂

网友C:
会不会是柱塞泵的某个柱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东省的机器吧

东方水刀这么知道的?
中山顺德那边做玻璃的水刀大多数是HZ机器比较多。
那边的市场都是国营的时候销的。后面才多了大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柱塞泵的某个柱塞坏了?

   没有,我昨天检查过3 根柱塞,定位环等都有检查。曲轴重新调整了间隙还是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力波动是由于系统内部单位时间内输出的压力不连续、不平衡所致,
按楼主所描述应该是电机驱动的3柱塞超高 ...

通过这些分析的问题,我去检查了:
1,空气没有混入。我朋友把进水口加了增压泵提高水压。然后进入水泵分流道高压缸。
2,不明白这意思,没有办法去检查。。
3,储能器新的。花了6000K向零售商买的。密封都是好的,没有裂缝和破裂。
4,压力调节?溢流阀阀芯?可能名称不同。我把单向阀的进水和出水部分都换新的了。还是不行。
    泄压阀正常,不会漏水。现在机器是3个单向阀补定时的响。感觉就是进水原因。就是排除不了。
上个图:

进水口和进水阀芯的摩擦痕迹都是椭圆的。研磨过之后,一切正常。但,用不到6个小时又蹦蹦响了。试了3次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上次大修时更换了些什么配件?
提醒下:阀芯和阀座是同时磨损的,应该同时更换,阀芯的导向间隙是否偏大?
有一点请注意:在确定某一部位的磨损时,如果要更换时最好整套更换
(如:一根柱塞和填料函的磨损必须同时更换其他两套柱塞和填料函)这就是我所说的3相平衡问题。
对于异常声响我有些疑问:当压力分别从50MPa--100MPa--150MPa--200MPa--250MPa时响声会变化吗?
如果有高压系统图资料和高压泵内部结构图,我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点评):
上次大修换了储能器,泄压阀换台湾新款那种。高压管全部新的。软管没有换。过滤器换过,水箱清洗。高压小部件磨损都基本换了。

网友(点评):
阀芯同时换了,就连出水阀芯和阀座也换过。有响声时,我已经排除过出水问题。换新的也是一样会有响声。

网友(点评):
50MPA--100MPA--130MPA基本没有响声,130MPA--250MPA就会有响声。压力也低,响声就多,也就是有2个单向阀不工作。我试过不让泵进水就会有这个响声。所有我确定是进水问题。我今天改了进水的阀芯,声音没有这么频繁。

网友C:
直驱泵看来还是有些不稳定,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经常的问题

网友:
这个直驱,是使用的液压泵的配件做的。高压缸和液压泵的一样,长堵头也是。很大,很笨的机器,不是FLOW的直驱高压泵。FLOW的直驱高压泵,阀芯阀垫1000小时不要动的

网友(点评):
对的,这种机型是最老式,也是比较稳定的直驱,这个阀体有缺陷,我指的是有些老式直驱挺好用。国产的机器怎么可能跟FLOW的直驱高压泵比,但FLOW的直驱高压泵零件费用比这种要高出太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泵看来还是有些不稳定,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经常的问题

直驱的应该还可以,适合做玻璃和陶瓷。油压式肯定比水压好。但是有些好的直驱泵,1.5月不用维修都很经常的。也没有那么耗电,电机才18.5KW,频率基本不会超过40HZ。零件费用也不是很高。。当然要看客户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上次大修时更换了些什么配件?
提醒下:阀芯和阀座是同时磨损的,应该同时更换,阀芯的导向间隙是否 ...

网友(点评):
厂家给的是这个大阀体的图纸。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听说进水改为陶瓷的,可以排除。但是这种阀体有点贵,没敢乱改。

网友:
你好,是华臻的机器吗?请联系我们售后部经理陈先生:13925199986

网友(点评):
不是华臻的,那个客户有2台设备。一台广州华臻的,一台河源鹏翔的。客户觉得你们大阀体容易炸,就换了河源鹏翔的大阀体。如果解决不了,还是要换回陶瓷球的大阀体呀。

网友:
"进水改为陶瓷的"指的是图中的进水阀座吗?现在的不是陶瓷的吗?换成陶瓷的,一是耐磨,不变形,二是不需要研磨。这个事哪家的设备啊?大家的结构应该都差不多的,关键看厂家的售后服务的态度和质量。

网友(点评):
这图不是陶瓷球的。现就是想把进水阀座改为陶瓷球的。不知道选用多大的陶瓷球比较合适。多大的孔才不会卡住陶瓷球呢。对,水刀质量是避免不了,售后跟上去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