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两个工件是否接触?

楼主(2011-08-23):
有一个用在测量机上的应用,要求判断测量夹具上的某个位置是否与参考球接触上,参考球是固定在机器Z轴上的,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个高精度钢球。我需要手动。

移动夹具上的某个部位接触到钢球。接触上后指示灯会亮。我现在设想在钢球上安装一个传感器(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均可)。每次移动夹具上某个部位到钢球上接触。如果他们之间的距离在0-20微米范围内,传感器有信号输出我就认为夹具已到位。我查了欧姆龙的接触开关,可它要求的接触力只有0.3牛左右。手动移动夹具的过程我感觉肯定大于这个力。

希望各位大侠能推荐别的产品。因安装空间有限,希望传感器尺寸小一点。

谢谢了!

网友:
直接上个杠杆千分表不就行啦。

表动即接触,0-20微米随你的便。嘿嘿。

表的探头就是小球,先调好探测方向即可。

网友(2011-12-25):
找一个类似于加工中心的寻边器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没有一些高科技,那我们就做不了了吗?要找到合适的方法,而不是借助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