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参加过车工技能比武的师傅

楼主(2011-08-23):
参加车工技能比武  笔试部考题都有什么内容?主要看哪些书籍  哪位师傅有这方面的参考试题请发来让小弟学习一下不胜感激....还有在车床上练习车哪些东西

楼主:
急...急...急...我马上就要去参加了,请知道有关此方面的师傅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网友A:
刚百度了一个,希望对你能用,对了,你怎么报名的,具体要什么

车工试题(含答案)一、判断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1、车工在操作中严禁带手套。2、变换进给箱手柄的位置,在光杠和丝杠的传动下,能使车刀按要求方向作进给运动。3、车床运转 500h 后,需要进行一级保养。4、切削铸铁等脆性材料时,为了减少粉末状切屑,需用切削液。5、钨钛钴类硬质合金硬度高、耐磨性好、耐高温,因此可用来加工各种材料。6、进给量是工件每回转一分钟,车刀沿进给运动方向上的相对位移。7、90 度车刀(偏刀),主要用来车削工件的外圆、端面和台阶。8、精车时,刃倾角应取负值。9、一夹一顶装夹,适用于工序较多、精度较高的工件。10、中心孔钻得过深,会使中心孔磨损加快。11、软卡爪装夹是以外圆为定位基准车削工件的。12、麻花钻刃磨时,只要两条主切削刃长度相等就行。13、使用内径百分表不能直接测的工件的实际尺寸。14、车圆球是由两边向中心车削,先粗车成型后在精车,逐渐将圆球面车圆整。15、公称直径相等的内外螺纹中径的基本尺寸应相等。16、三角螺纹车刀装夹时,车刀刀尖的中心线必须与工件轴线严格保持垂直,否则回产生牙型歪斜。17、倒顺车法可以防止螺纹乱牙,适应与车削精度较高的螺纹,且不受螺距限制。18、直进法车削螺纹,刀尖较易磨损,螺纹表面粗糙度值较大。19、加工脆性材料,切削速度应减小,加工塑性材料,切削用量可相应增大。20、采用弹性刀柄螺纹车刀车削螺纹,当切削力超过一定值时,车刀能自动让开,使切削保持适当的厚度,粗车时可避免扎刀现象。21、用径向前角较大的螺纹车刀车削螺纹时,车出的螺纹牙型两侧不是直线而是曲线。22、当工件转 1 转,丝杠转数是整数转时,不会产生乱。23、高速钢螺纹车刀,主要用于低速车削精度较高的梯形螺纹。24、梯形内螺纹大径的上偏差是正值,下偏差是零。25、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梯形螺纹,一般采用高速钢车刀低速切削法。二、 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1、变换( )箱外的手柄,可以使光杠得到各种不同的转速。A;主轴箱 B;溜板箱 C;交换齿轮箱 D;进给箱2、 主轴的旋转运动通过交换齿轮箱、进给箱、丝杠或光杠、溜板箱的传动,使刀架作( )进给运动。A;曲线 B;直线 C;圆弧3、( )的作用是把主轴旋转运动传送给进给箱。A;主轴箱 B;溜板箱 C;交换齿轮箱4、 车床的丝杠是用( )润滑的。A;浇油 B;溅油 C;油绳 D;油脂杯5、 车床尾座中、小滑板摇动手柄转动轴承部位,一般采用( )润滑。A;浇油 B;弹子油杯 C;油绳 D;油脂杯6、 粗加工时,切削液应选用以冷却为主的( )A;切削液 B;混合液 C;乳化液7、 C6140A 车床表示经第( )次重大改进。A;一 B;二 C;三8、 加工铸铁等脆性材料时,应选用( )类硬质合金。A;钨钛钴 B;钨钴 C;钨钛9、 刀具的前角面和基面之间的夹角是( )。A;楔角 B;刃倾角 C;前角10、 前角增大能使车刀( )。A;刃口锋利 B;切削锋利 C;排泄不畅11、 选择刃倾角是应当考虑( )因素的影响。A;工件材料 B;刀具材料 C;加工性质12、 车外圆时,切削速度计算式中的直径 D 是指( )直径。A;待加工表面 B;加工表面 C;已加工表面 -- 作者:Jacky13、 粗车时为了提高生产率,选用切削用量时,应首先取较大的( )A;背吃刀量 B;进给量 C;切削速度14、 切断时的背吃刀量等于( )。A;直径之半 B;刀头宽度 C;刀头长度15、 切断刀折断的主要原因是( )。A;刀头宽度太宽 B;副偏角和副后角太大 C;切削速度高16、 麻花钻横刃太长,钻削时会使( )增大。A;主切削力 B;轴向力 C;径向力17、 对于同一圆锥体来说,锥度总是( )。A;等于斜度 B;等于斜度的两倍 C;等于斜度的一半18、 一个工件上有多个圆锥面时,最好是采用(A)法车削。A;转动小滑板 B;偏移尾座 C;模 D;宽刃刀切削19、 圆锥管螺纹的锥度是( )。A;1:20 B;1:5 C;1:1620、 精车球面时,应( )。A;提高主轴转速 B;提高进给速度 C;提高中小滑板的进给量21、 为了确保安全,在车床上锉削成形面时应(A)握锉刀刀柄。A;左手 B;右手 C;双手22、 滚花时应选择( )的切削速度。A;较高 B;中等 C;较低23、 硬质合金车刀高速车削螺纹,适应于( )。A;单件 B;特殊规格的螺纹 C;成批生产24、 硬质合金车刀螺纹的切削速度一般取(B)m/min。A3050 B;5070 C;709025、 车床上的传动丝杠是( )螺纹。A;梯形 B;三角 C;矩形-- 作者:Jacky三、 问答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1、 切削液的主要作用是什么?2、 什么是背吃刀量、进给量和切削速度?3、偏移尾座法车圆锥面有哪些优缺点适用在什么场合4,车螺纹时,产生扎刀是什么原因?四、 计算题;(10 分)1、 切削直径为 100mm 的棒料,切削速度选为 90m/min,求机床每分钟应选为多少转?答案一、 判断题;(每题 1 分,共 25 分)1 (√)2,(×)3,(√)4,(×)5 (×)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二、 选择题;1D 2B 3C 4A 5D 6C7B 6B 9C 10A 11C 12A13A 14B 15B 16B 17B 18A19C 20A 21A 22C 23C 24B 25A三、 问答题;(每题 10 分,共 40 分)1、 切削液的主要作用是什么?答:切削液又称冷却润滑液,主要用来降低切削温度和减少摩擦。此外,还有冲去切屑的清洗作用,从而延长刀具的使用寿命和提高表面的质量。2、 什么是背吃刀量、进给量和切削速度?答:工件上已加工表面与待加工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叫背吃刀量。 工件每转一转,车刀沿进给方向移动的距离叫进给量。 切削速度是主运动的线速度3、偏移尾座法车圆锥面有哪些优缺点适用在什么场合答: 偏移尾座法车圆锥面的优点是:可以利用车床自动进给,车出的工件表面粗糙度值较小,并能车较长的圆锥。缺点是:不能车锥度较大的工件,中心孔接触不良,精度难以控制。适用于加工锥度较小,长度较长的工件。4、 车螺纹时,产生扎刀是什么原因?答:(1)车刀前角太大,中滑板丝杠间隙较大。 (2)工件刚性差,而切削用

网友:
实际操作的话看看带螺纹的两零件配合,要不就带锥度的两零件配合,注意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百度了一个,希望对你能用,对了,你怎么报名的,具体要什么

谢谢了!我是在厂里组织的,要求是35周岁一下.中级工以上文凭.有工作经验的.

网友:
你们厂真好。还有这个比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急...急...我马上就要去参加了,请知道有关此方面的师傅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说声谢谢了

一般都是组合工件,考对尺寸链的掌握程度,公差的零活选择,工艺路线的的编排等,其它的就要工量具带齐就行了,当然保持清醒,冷静也是关键,高手如云,见识哈也是一种收获,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