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A和08B的链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8-23):
看了半天看不出什么不一样的,好像差不多

网友:
后缀A代表来自美国标准,B是欧洲标准,二者节距相同,但滚子直径等参数不同,承载能力也不同,看一下标准就清楚了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支持2楼的看法,可以查机械设计手册进一步了解。

网友:
我也学到了一点知识,谢谢了

楼主:
后缀A代表来自美国标准,B是欧洲标准,国产机器里一般用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