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车床报换刀未完成原因

楼主(2011-08-24):
最近遇见车床一问题,系统是台湾的,报警一天平均两次,刀架是HLT80-8   新墅  液压的,他们老说是PLC的问题,可为什么一天就出现那么几次,我很不理解,各位有没有见解,发表一下看法。提供一下看法

网友:
有点像是干扰造成的问题,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车间里面一搞焊接作业,有些设备动作就不正常,调查后发现是单片机系统电源受焊接干扰,通过加大电容、添加屏蔽解决问题

网友:
看看到位监控时间是不是短了点。或者说,到位过程不稳定,偶尔卡一下就触发报警了。
在确认刀塔没问题的情况下,稍微改长点监控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刀架后面的光感应开关有没有松,换刀后反转震动产生光感应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A:
信号问题多!

楼主:
是信号问题,有个地方有时扑捉到,有时扑捉不到,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改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问题多!

是信号问题,有个地方有时扑捉到,有时扑捉不到,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改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