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厂拟建过程中,征求大家的意见

楼主(2011-08-24):
如题,公司正拟建一铸造厂,V法与消失模各年产一万吨/单班 生产线,以汽车底盘类QT和铸钢类铸件为主,本人刚接触铸造,学习中。有些东西希望得到各专业人士指点
1.国内3吨左右的电炉大家都用那家的?说是KGPS省电,省电效果如何?根据生产纲领和铸件材质、大小,是用大些的炉子还是采用多个小炉子?球化质量大家现采用什么工艺控制?
2.热交换用水打算用于办公楼冬天取暖,有无这方面的成熟经验?怎么设计?
3.炉前检测计划上个直读光谱分析仪,请问大家都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国产还是进口的?据了解一些比较大的公司也会采用国产(比如烟台东方)
4.建设理化分析室,除拉力实验机、直读光谱分析仪、金相显微镜外还需要那些个仪器?

网友:
这很简单的东西,

1 ,炉子问题,你要根据你工艺节奏选择,一个批次浇多少?浇余怎么处理?是否另有保温炉?至于省电问题,你可以实地考察一下,做的好的炉子必然贵一些,不仅节省能源,寿命还好,但初期投资就大了,是否投得起?

2 办公楼取暖,用换热水,可以用有换热器的,也可以直打,直打的,加一个可靠的三通阀,避免因为供热影响生产,这个特简单,以前我用热油的系统,都用这个取暖,控制好了,都没有问题,

3 监测仪表,看你产品方向了,假如有出口产品,用进口仪器比较稳妥,因为性能比较稳定,国产的一般也没有问题,稳定性差,

4 分析试验室,有专门玩这个的,你可以写一个详细的技术要求,包括检测项目,水平,节奏,包括房间布置等,做一个小范围的招标,找5--6个供货商,分别谈一下,定一家,连施工都玩了,比较省心,

不太大的厂子,玩这个比较简单,随便就玩了,只是注意细节,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收获了!
若有祥细资料请传至
ZHOUWAZZ@126.COM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我是做中频熔炼的

网友(2011-12-23):
如在南方 还可以利用下热水,如在北方,根本行不通,中频炉要求冷却系统的出水温度要控制在55度以下,这样的温度在冬天的北方,根本就不可能用于取暖,无知的人不要胡说。

网友(点评):
如果只带5-7间20平方的房子的话,55度是可以的,再大了,就带不动了。其实,5间房子,温度就不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