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重复使用SW工程图?

楼主(2011-08-24):
在画SW零件时,新的零件只要在原零件上稍微改动下,为了节省时间,有什么办法使新零件的工程图可以在原工程图上改,且需要保留旧的零件图和工程图

网友:
期待高手的回答,我以前都是另存为,嘿嘿!

楼主:
我也是另存为呀,不过工程图还是按原图纸变化,不能随新零件变的

网友:
用不同的配置。新图添加一个配置。在工程图中选用相同的配置。但有时个别尺寸是要修改一下的。目前这样处理可以。
这个问题我也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有大侠赶紧说一下。哈哈。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点的?小虾太嫩了,能否简单告知具体操作?

网友A:
配置,到帮助文件里搜一下

比如:配置用来做系列零件比较方便,拿轴来举例,我可以搞一个系列
直径3、4、5、6
这几种直径的轴用一个零件图画出来,由配置来决定直径尺寸是3、4还是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置,到帮助文件里搜一下

比如:配置用来做系列零件比较方便,拿轴来举例,我可以搞一个系列

这种方法不错,以前工作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