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答,关于螺纹加工

楼主(2011-08-24):
闲话不多说先上图纸
然后是加工程序:

N1 G99
M03 S4
M08 T44
G00 X274.0 Z3.0
G01 Z0.0 F0.3
X226 F0.25
G00 X269.0 Z1.0
G01 X272.0 Z-1.5 F0.28
G00 Z 240
M01
N2 G99
M08 T11
M03 S4
G00 X238.0
Z3.0
G01 X236.0 Z-45.0 F0.25
G00 Z5.0
X243.5
G01 Z-11.0 F0.25
X236.8 Z-20.0
G00 Z3.0
X250.9
G01 Z0.8 F0.3
X248.8 Z-1.0 F0.28
Z-11.5 F0.25
X239.8 Z-20.4
X232.5 Z-134.0 F0.28
Z-150.0
G00 Z160.0
M01
N3 G99
M08 T33
M03 S4
G00 X226
Z20.0
G92 X234.56 Z-134.0 R5.03 F3.175
X235.36
X235.86
X236.38
X236.58
G00 Z200.0
M05 M09
T44
M99
Fanuc系统,
使用该程序加工时,螺纹加工螺纹起始段时,在倒角面与螺纹截交处产生毛刺,需要人工去刮毛刺,请问有没有大神能进行优化,直接在加工时就去除毛刺呢,我也查了有关资料,什么逆向走刀法,由于我是机械设计出身,所以不是太懂,请大神们帮帮忙,QQ:467691006

网友:
可不可以在加工完成后再把25度的角由内向外刮一刀???

楼主:
其实只有一小段毛刺,大概3/4个圆周,你那种方法我试过,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尺寸还要做调整,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好像没办法吧,那个东西都是拿去上铣床处理的

网友(2012-03-18):
倒角倒大一点。。。。。。。。。。。

网友:
接箍吧,车丝倒数第二刀拿粗油石条(黄色那种),使劲拉拉,再精车就基本没毛刺了

网友(2013-06-03):
倒角倒大一点,就没毛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