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纹公式

楼主(2011-08-24):
我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螺纹的低距是怎么求出来的求解

网友:
理论公式d=D-1.0826X螺距
机械加工实际运用d=D-1.3X螺距

网友:
螺纹 规格   牙距  螺纹底孔直径
M4   标准  0.70     3.40
       细牙  0.50     3.60
M5   标准  0.80     4.20
       细牙  0.50     4.60
M6   标准  1.00     5.10
       细牙  0.75     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