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指定的点....定数等分一个圆

楼主(2011-08-24):
请问如何在指定的点....定数等分一个圆,麻烦知道的说下~
我的意思是 :画一个蓝色的 圆...然后用定数等分命令把它等分为三等分
我要其中一个等分点(就是三角形的顶点)是在Y轴上如图........

网友:
圆周阵列,不管是阵列点还是半径线

网友:
div  定数分点
me  定距分点

网友(点评):
等分时不是按照指定点开始等分的,还得做一个旋转命令

网友(点评):
从指定点打断ok

网友(点评):
不是圆,不规则曲线,你还能阵列吗?我回答时还没图呢! 我回答的是万能的,不管你是圆还是什么!

网友(点评):
打断的方法不错,不过我说的是本例中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
圆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