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后交叉部分怎么处理

楼主(2011-08-24):
如图,只是一个长方体箱体,门处结构如图,两边相交处应该是沿蓝色线处焊接在一起,这个部分该如何画?请大侠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看看这个不知是否有帮助

网友:
3D里应该是:如果那个折弯是拉伸出来的,那么建一个45度的斜面,用拉伸切掉应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不知是否有帮助

谢谢大侠。是的,就是这样的结构。但是钣金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我看到CAD论坛里有http://iedoo.com.jxcad.com.cn/read.php?tid=1241932&uid=1651797但是,没有账号下载。看他那个操作貌似没有运用切除。用的是solidworks2010

网友(点评):
没用过SW,呵呵

网友(点评):
呵呵,还是谢谢大侠,帮我补充了问题了,我这边以前也是用CAD画的三视图,现在想画出3D的。

网友B:
用钣金斜接法兰,具体方法见帮助相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钣金斜接法兰,具体方法见帮助相关部分。

谢谢。我想知道具体怎么操作的,帮助文件我看过,还是不会。希望哪位大侠帮忙画一下传个源文件

网友:
按照帮助做就行,我做过的

网友:
是这样的吗?如是,给邮箱吧源文件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知道具体怎么操作的,帮助文件我看过,还是不会。希望哪位大侠帮忙画一下传个源文件:lovelin ...

是这样的吗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基本类似,但是,我这个是完整的一个四边都有的,用斜接法兰好像不怎么好做,我刚才用闭合角做了

网友(点评):
这样做了,镜像之后,不能展开的

楼主:
用闭合角做出来了,谢谢前面的几位热心的大侠,不过还是对CAD论坛上的那种方法好奇。如果有哪位大侠知道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用斜接法兰做就可以了,传个文件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点评):
前辈这个方法很好!不过,我这个柜子,其中有一边要装门以及门碰开关,此侧的长边会比较宽,不能用斜接法兰一次成型了。

网友(点评):
这个正是我在CAD论坛看到那种,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