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了200个螺杆头,求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1-08-24):
最近做了200个螺杆头,材料是38CrMoAl的而且调质,车成M24左牙,国标。交货时被检查出二十多废品,其中一个是有点松,剩下的是因为螺杆头拧进螺母出现跳动!??我从事此行业一年半,还有太多要学习,各位朋友们说说你们的意见吧!谢谢

网友A:
跳动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

哪有没有可行的办法啊?还望大侠指点。

网友:
是刀具磨损还是机床不稳定!跳动我认为应该是间隙太大!我没做过蜗杆,愚见

网友(点评):
你都没见过那玩意 都不知道他的工艺 是刀具和机床他自己不清楚吗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图吗 我们做的螺杆头跳动一般不超过0.1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为多少

网友C:
楼主找到跳动原因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跳动原因没有?

还没有具体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动问题一直是个大问题。

谢谢   我是第一次做    可以说说 你的经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到跳动原因没有?

有   但还没有具体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没有可行的办法啊?还望大侠指点。

应该是你的卡盘问题吧~估计你的是普通自定心3抓~你车一刀后打表查看跳动范围。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图吗 我们做的螺杆头跳动一般不超过0.1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的为多少

我的图纸吗  图纸没有具体要求  ,他们检验 时需要用扳手拧进去  〈紧配〉,至于出现跳动  我也是第一次见  ,以前都是做非标的。还有材料是38铬钼铝,调质的  很硬l

网友B:
我画一个图 看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D:
跳动是不同心,应该是零件定位问题

网友B: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32381158/QQ/WinTemp/RichOle/V5NFI]LV%7B(22MB)NOH%7D0(]1.jpg 这是车加工的 还要铣槽 抛光 热处理 等等 跳动一般不会超过0.1是没问题的 我的和你的有区别吗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32381158/QQ/WinTemp/RichOle/V5NFI]LV%7B(22MB)NOH%7D0(]1.jpg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32381158/QQ/WinTemp/RichOle/V5NFI]LV%7B(22MB)NOH%7D0(]1.jpg

网友B:
图怎么搞不上呢

网友:
file:///E:/QQ/Users/932381158/Image/M%25V2LU3[%7BS2]9]B%7D4T136IN.jpg

网友:
跳动0.1,要求有点严啊,她们如果用环规检验,,你试试粗车留磨量,用螺纹磨试试,,还没遇到螺纹要求这么严的,除了丝杠什么的

网友E:
车床刀具磨损很快的,车螺纹精度高了,估计很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卡盘问题吧~估计你的是普通自定心3抓~你车一刀后打表查看跳动范围。没问题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

不是这种情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画一个图 看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实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车加工的 还要铣槽 抛光 热处理 等等 跳动一般不会超过0.1是没问题的 我的和你的有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怎么搞不上呢

楼主:
这是实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车床刀具磨损很快的,车螺纹精度高了,估计很不稳定

刀子  磨损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跳动是不同心,应该是零件定位问题

谢谢   这种情况  被排除了

网友(点评):
楼主你好~首先~跳动就是不同心造成的,这个定律是恒久不变的。但凡跳动问题都要在同心上找原因。除此,别无它法。我建议你上个图纸,然后指出哪两个地方出现的跳动。一般图纸上有工艺要求的话~也不用你说~一看便知

网友(点评):
同意 你的产品是2次装夹不同心所导致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种情况  被排除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种情况  被排除了

图纸  已经传上来了     报废的原因是   螺杆头  拧进螺母时出现跳动  《紧配》

网友(2014-12-26):
这个有跳动应该工件多次装夹造成的,氮化后精加工前面卡盘夹个铸铁套车一个锥度顶死(和螺杆头锥度一致的,),后面用活动回转顶尖顶住,我们都是这样加工的,同心度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是不是没顶紧啊

网友(2015-03-23):
车外圆,挑扣一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