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封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1-08-24):
  各位:
            油封的安装让我很困惑,经常发现工人怎么也装不进去的情况。
            我也看了一下,安装面也打了倒角,油封也涂油了,可是就是不容易装配。附件是油封装配的几点要求,不过,我自认为做到了,可装配还是让我汗颜。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您所说的油封是否指的是骨架密封
我在实际工作中也经常遇到液压马达、液压泵轴头密封以及减速机、轴的轴承端盖骨架密封在安装过程中过紧,往往出现将密封损坏的事情。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首先 用锉刀将密封的端头倒角修磨以便更好的定位:其次 在密封的径向面涂抹少量润滑脂;最后使用比密封外径稍小一些(1mm左右)的圆形钢件平稳垫在密封件的唇形外沿,用手锤轻轻敲打钢件,将密封敲入。
这样就能很好的解决了问题,您可以试试上面的方法(外径150mm以下的骨架密封),如果大于200外径,可直接用平头铳均匀敲击密封的底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