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加工,紧急求助

楼主(2011-08-24):
哪位高手能指导一下如何加工或能帮我们加工,急啊,
先谢谢啦

网友:
是在车床上加工吗?在车床上加工需要做工装才行的。

网友: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种刀具。就事专门搞偏心的。普通的铣刀刀口是向外的,那么刀口向内,中间掏空,不就可以用铣床和钻床之类的搞偏心了么。还可以省掉车床。

网友:
你这种零件可以单独弄个夹具(一个大圆,里面掏个和你工件尺寸一样偏心孔)然后先车一头,再把这头放到夹具中,再车另一头就OK了。

网友:
数量少在车床上用三爪,四爪车,数量多就只有做偏心夹具了。

网友:
这个就做一个偏心夹具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哪位高手介绍一下偏心夹具怎么做

网友:
本人搞机械加工20年了,第一次发帖,居然抢道沙发。

网友:
精度太高,恐怕难做,常规用四爪打表做的,但公差不严

网友:
还要做磨床夹具,淬火后要麿到光洁度0.8的,各位看见哦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若用通用的磨床的话,要用专用工装加工才行,不宜保证。建议用凸轮轴磨床加工,粗糙度、偏心精度都不成问题。

网友:
量大的话做工装。量小就直接用四爪卡盘。

网友:
用车床,使用偏中心孔,可以吗?

网友:
车床肯定达不到粗糙度要求,必定要上磨床,磨床夹具肯定是要的!

网友:
精车的粗糙度可以达到0.2,只是精度满足不了图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