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丽伟加工中心突然不动了,也不报警,重新启动后,返回参考点都不能返回,

楼主(2011-08-24):
台湾丽伟加工中心突然不动了,也不报警,重新启动后,返回参考点都不能返回,主轴启动不了,能排铁销,能喷水,刀库也能旋转,关键是不报警?高手们给指点下,急 !急 !急 !

楼主:
XYZ三个轴都不转,不动!高手指点下从那查起

网友A:
谁的控制系统,是否有系统内部信息提示: 缺少进给使能,脉冲使能,控制使能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的控制系统,是否有系统内部信息提示: 缺少进给使能,脉冲使能,控制使能等?

发那科的系统,没有报警信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那科的系统,没有报警信息

缺少进给使能,脉冲使能,控制使能等这些信息在哪里能看到

网友(点评):
FANUC没有这个说法,这是西门子的说法。

网友:
找个电工来看吧!

网友:
看轴名前面,是不是有个蓝色的“I”,如果是,就是轴锁住了。

网友(点评):
然后查梯图,看看什么条件是锁轴的,排除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控制面上的灯没有亮的话就烧I/O保险丝了,如果没问题,那看看电源器有没有输出了!

网友:
检查一下机械手上的传感器指示灯有没有亮。。。。。。

网友:
是梯形图停止了,启动好了。

网友:
手动.还是指令

网友:
检查行位开关是否超程啦

网友:
最好是先看看梯图各轴有没有锁住的条件,在就是看看是不是通讯光缆出问题了。

网友(2011-10-27):
不知你现在的问题是否解决,最好是找丽伟厂家咨询一下,给你个丽伟的电话  010-51001871办事处的

网友B:
梯形图怎么能停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梯形图怎么能停止呢???

可以设置为手动启动梯形图的,开机时这样梯形图就不会自动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