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轴和主轴分度

楼主(2011-08-24):
请问车洗复合的C轴和主轴分度有什么区别呀!怎么C轴可以达到0.001 而主轴分度只能1.0度!

网友:
主轴主要是夹住零件旋转的,分度一般也就是在1°的精度,但是我很奇怪你的机床C轴可以达到0.001的精度?这个0.001的单位是什么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呀!我看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主轴1·  C轴0.001· !我猜这0.001是不是等于X Z轴的0.001的意思!我是西铁城的机床!

网友:
C轴是一个伺服轴,精度就是普通旋转轴的精度,0.001°。主轴分度的精度要低得多,一般也就是1°

楼主:
哦!回去试试!!!!!!!!!11111

网友A:
分度是按度数快速进给去分的!我试过分0.5度会报警的!C轴用你写的进给量去旋转的!写是写到精度可以去到0.001!没用过那么高精度!我都用0.01!C轴增量用H来表示!精度就要看机床了!用过西铁城纵切车床的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我正是西铁城机床!不过我还在学习当中!厂里师傅都走了!就剩我们菜鸟!多多向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度是按度数快速进给去分的!我试过分0.5度会报警的!C轴用你写的进给量去旋转的!写是写到精度可以去到0. ...

谢谢!我正是西铁城机床!不过我还在学习当中!厂里师傅都走了!就剩我们菜鸟!多多向你学习!

网友(2013-06-26):
主轴的C轴如何实现的呢?

网友:
主轴是带编码器的,如果有动力头的刀架,主轴可以模拟成一个旋转轴,就像加工中心的第四轴,旋转轴一样,不过如果没有动力头,一般C轴出厂不设定。

网友:
C轴编程,需要极坐标编程,XZC编程有一定的难点, 加工中心的程序(不要走圆弧)拷贝过来,把X/2,Y替换成C, 程序前面加G112就是车削中心的极坐标程序。    加工中心XYZ  和车削中心XZC  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