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种合页是不是标准件(附图片)?

楼主(2011-08-24):
该类型合页,是不是标准件,市场上常卖不?

网友:
你画的这种合叶有何特殊之处,不能用门上面的那种代替吗

网友:
很少看到LZ这样的,我是没看到过。

网友:
不是  可以冲床加工  自行设计

楼主:
谢谢,这个合页跟普通合页也差不多,要求转过最少270度,然后还需避开一个20宽的距离,附件图片是合页装好的示意,当中需避开那个20mm距离,然后装在后面那个铁板上。

楼主:
标准我就市场找了!不标准我就想办法替代了!呵呵!

网友:
你可以去查查生久合页,应该有这种的呀?

网友(2012-08-04):
合页种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