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充填润滑油脂,请教

楼主(2011-08-24):
    一般来说,轴承内充填润滑油脂在1/3-1/2为宜,可是,由于充填量没法计算,我们厂一般都是将油脂充满至溢出,这会让轴承工作时升温。请问,到底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油脂充满至溢出,散热不好,油脂变成液体流出,加速设备老化

网友:
按照有关手册,轴承转速在极限转速50%以下,1/2~2/3自由空间容积;轴承转速在极限转速50%以上,1/3~1/2自由空间容积。

网友:
横竖安装填充量也是有一定区别的 LZ加我Q详谈 334508297

网友:
这个我曾在一项目中涉及到,
如有转速比较低(50rpm以下),
充油满的关系不是太大,
但一般情况下,
为了保证有一定的空位!
在轴承座合适位置有开孔来限位的!

网友(2011-10-25):
没别的办法,只能将油脂取出点,

网友(2011-12-07):
要是用带盖子的轴承里边就有油脂不用自己填充,油量都是测试好的。

网友: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充满的情况测测轴承温度是否变化大,在低速的情况下一般没什么问题,也可以选用粘度低点的润滑脂

网友:
日本富高润滑油。专业的机械润滑。(火花机油,顶针油,防锈剂,脱模剂系列,塑胶增韧剂,螺杆清洗剂——————————很多,欢迎咨询)QQ:304520285   电话:0752—6618374  18948561916

网友(2012-09-11):
对于定量的油脂该如何加呢?有没有那边有定量的油枪。

网友(2012-11-01):
如果是低速重载的可以填满脂,其他的如果是高速的还是填1/2或2/3为好。

网友(2013-09-30):
看来,鱼与熊掌啊

网友(2013-11-11):
控制好冲脂量不是很好的办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