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台锁紧结构,求助

楼主(2011-08-24):
如图,滑台在底架的直线导轨上滑动,现在要求滑台可以在任意位置锁紧,请问这个结构该如何设计?我做机械设计时间不长,经验有限,请大家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
手动还是自动。如果是手动,较容易解决。做一个支架,固定在滑台上,支架伸出两臂到底座,再在臂上开一个螺纹孔,用一个类似台钳操作手柄的东东,旋转一个螺栓。当需要锁住时,旋转螺栓压紧底座,于是滑台锁住了。

网友:
手动话米思米有一款产品,可以实现,专门用于直线滑轨。自动的话用那产品改下就好了,自己去查下.

网友:
在直线轴上做个偏心,结构简单好快速锁紧。

网友:
手动的话用肘架 非常方便

网友:
如果是手动移动的话可以采用螺栓顶紧或偏心轮压紧的方式···

网友:
专门的直线导轨锁紧块。需要高压液压。如果自动锁紧。可以考虑。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这个用手动就可以了,准备直接用螺栓顶紧的方式,简单方便

网友:
锁紧分两种,
一种是对工作台锁紧:可以夹紧线轨来锁紧,也可以工作台外接支架用螺丝固定到线轨底座。
二种是对滚珠丝杆锁紧,可以用机械式夹紧丝杆,也可以用电磁制动器来锁紧丝杆(可以实现自动),也可以在丝杆头装伺服电机+联轴器(伺服电机通电,可实现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