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端盖密封,请教

楼主(2011-08-24):
现遇到一问题,准备用气缸的端盖再加自制法兰可以做到如图中所示的密封效果吗?我问气缸厂家了,没有这种现成的汽缸!我想改造成如图所示的结构,需要在气缸端盖外面再加自制法兰,这样的话就要把原来用来固定气缸的4螺杆加长!,这样做有风险吗?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重新传张图片

网友A:
你可以在气缸与密封箱之间做一个密封垫,在活塞杆及安装面进行密封,为什么一定要改气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气缸与密封箱之间做一个密封垫,在活塞杆及安装面进行密封,为什么一定要改气缸呢?

您的意思是说 就运用气缸里面的密封原理一样, 在气缸端盖外的活塞轴上加密封圈 来密封? 是这个意思吗?谢谢!

网友(点评):
是的,这样的话我不用改气缸,密封盖最好是双层夹板式的,这样的效果会更好点。

网友B:
你图示密封圈不能这样放,一定要在法兰上车半圆槽,防止被高压冲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示密封圈不能这样放,一定要在法兰上车半圆,防止被高压冲穿。

是的  我只是画了个示意图  不严谨!呵呵

网友:
端盖放在箱体里边多好

网友:
箱体车止口,法兰端面车密封圈槽

网友(点评):
现在 我就是这么干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示密封圈不能这样放,一定要在法兰上车半圆,防止被高压冲穿。

我偶像························

网友:
气缸内压力过大就要考虑螺杆强度,箱底强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