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机斗杆上小件焊接,有一段出来的焊缝!

楼主(2011-08-24):
挖机斗杆上固定液压管路用的小件,焊接时为什么要用图示箭头位置,有一段出来的焊缝。。。板材材料Q345A,采用二保焊。

网友:
一个很有想像力的焊接师傅做的创意。。。

等高手解答。。。

楼主:
不是焊接师傅的问题,是整个产品设计要求这样焊,真不解……

网友:
不清楚干什么用,但是感觉影响美观,是不是工艺人员要求加设的?

网友:
确实是图纸要求的,在外资品牌上很常见,应该不是为了小件牢固而焊接的,因为不是每个小件都有这种焊缝且都有方向要求,个人感觉是为了减少因增加小件焊缝产生的局部应力集中而做的,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种焊接结构,在某一个平面上焊接固定件或者翅板时采用。列如箱梁的腹板面。一般在受力比较大的零件上使用,在零件受到外力作力下,将产生各种变形,这时焊缝在某些零件上所处的位置和方向与受力的主力方向平行或垂直时就要采取一些设计上力分解,因为焊缝就可以认是对零件一次人为切割。通过改变焊缝的方向,焊接时产生的应力和变形不与受力方向,平行或垂直。一般在工程机械,重载汔车。大形的受到动载荷作用下的梁形结构上采用此种焊缝。

网友:
但是,上面的是固定液压管路用的小件,液压管路重量似乎也不大吧。是否是为了加强小板的刚度才这样焊啊?

网友:
液压管路的重量并不是重要因素。加强小板的刚度也不是。此两个条件是外附条件。因为小板外面安装的管路是一个静载荷,重量轻,可以说它对整个力臂受力分析并不影响。通用图示焊缝焊接大小强度足够。这种焊接结构主要是以整个力臂受力来作的。一般来说在整个力臂上尽量减少在中间位置焊接,在两侧腹板是最薄弱地方一般是不再次焊接。例如你要对H型钢接头时,在腹板上的加强板一般是不能全部焊完形成一个环状焊缝,而两端垂直焊缝是不焊的,挖机力臂在受力时上下面受到拉伸,压缩作用。侧面受到弯曲作用。有的说可以通过后期的热处理来消除应力。但焊接对零件损伤是不能完全通过热处理来消除的。损伤部位将来就是产生开裂等原始条件。原来修复过一台现代挖机大臂。机主在作业时碰伤了大臂边缘形成碰伤后用电焊补焊,大臂在作业时断裂。后来通过挖补。外置加强板方式修复,焊接时只焊平行与大臂方响的焊缝,而垂直焊缝不焊。采用远红外退火。使用三年仍无问题。

网友A:
不知楼主管路走向如何,焊缝是否是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管路走向如何,焊缝是否是平行?

管路是垂直于焊缝的,及两螺栓位置是装管夹的液压管路应该是从中间穿过

网友:
管路和焊缝没有关系,因为管路和焊缝不是焊接在一起的。而是采用管夹来固定的。在管路两端采用高压橡胶软管边接起来的。
所有管路相对力臂来说是一个静止的外挂件。管路是平行与力臂。焊缝就是垂直于力臂,这样就对力臂形成了一个切断。图示焊缝的引出变向就是对于焊接产生受力给于分解

网友:
参与一下,是不是类似汽车玻璃有裂纹后打孔的道理

网友:
这个设计好像和力学性能有关吧,收到的力最小。

网友:
以上两们楼主说的都有道理。12楼说的是类似于止列孔。也对在受到外力作用后一但产生问题不会大量的延伸。并且会改变方向。
13楼说的也有道理。改变力臂在受力是此作用点对整个力臂的影响。

网友(2013-04-13):
楼主是在别的厂家底涂时瞟的吧?这个在工艺上叫延长焊缝,降低和消散工作是应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