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加螺钉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8-24):
如图所示,两个上下布置的螺母,除了用螺钉联接到机架上之外,螺母上还钻了几个螺纹孔,并拧上紧定螺钉,这是不是用来消除螺纹间隙的??

网友:
可以防松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防松的吧?防松的话加个垫子不就好了么?

网友(点评):
防松的方式很多,加垫子很多时候也不管用

网友:
应当是防止松动的。

网友:
用两个螺钉代替止退垫

网友:
应该是防松的吧

网友:
还有一种做用,显的自己有水平

网友A:
这个结构是用来调整丝杆螺纹间歇的。

网友(点评):
没必要上下都那么复杂吧

网友(点评):
二者兼顾...

网友(点评):
能解释一下怎么调节的么?想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具体调节原理是什么 求解释

网友(点评):
是调节用的,装机床的应该都知道吧。

楼主:
上面不少网友都说是防松,已有弹垫防松,何必搞得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是用来调整丝杆螺纹间歇的。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谢谢提醒

楼主:
螺纹机构看似简单,其实应用中还是有很学问的